圆柱斜齿轮滚齿加工齿根过渡圆角精度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21):
我厂生产矿用汽车,协作厂配套生产后桥中的齿轮,在近期发现,圆柱斜齿轮的齿根圆角精度严重不符合图纸要求。
要求为粗糙度1.6,实际在12.5以上。上一批齿轮打牙现象严重,怀疑就是此问题造成的。
此齿轮为滚齿加工,要求加工精度为8-7-7,齿面粗糙度为1.6。
我看了工艺卡片,对滚齿加工的操作仅是“滚齿至要求”,并没有其他注意事项。

请高手指教,怎样控制齿根过渡圆角的粗糙度?
这可关系到我们公司的生命呀。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说的滚齿加工中出现齿根过渡圆弧拉毛,主要是你使用的滚刀的刀尖触角磨损过多造成的,在滚齿加工中一定要控制滚刀的磨损程度,在使用滚刀时一定要注意,刀口触角有坏的地方拉刀让开.不要用.因为你做的是斜齿轮,同时参加切屑的刀口数最少也是两排齿,(螺旋角在10度,齿数20齿以内是两排刀口都要吃到的.)大于10度,齿数过的是三到四排刀齿参加切屑)一把普通滚刀最多也只有七到八排齿可用,这个还要看做滚齿机的操作师傅拉刀技术好不好了,不好一把刀只能拉一次就用完了,且刀口磨损不均匀,不好重磨.在用滚刀时,检查一下磨过的滚刀的刀尖触角,发现有发白且没有磨出的刀口,一定要想办法让开.等磨几次磨出来以后方可使用.
齿轮打牙,与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1)与你使用的材料有关,(2)热处理技术不好,硬度不够.硬度过软牙齿被打倒,硬度过硬了,牙齿齐根断.我不知你说的打牙是属于哪一类.
汽车上用的齿轮的加工工艺是滚齿---剃齿---珩齿(珩齿是热处理后齿面加工)厂子资金条件不好的,只要有滚齿,剃齿就行了,滚齿后留一定的精加工余量给剃齿,滚刀要用剃前滚刀,这样才能保证加工出来的齿轮齿面粗糙度为1.6.
至于图纸上说滚齿加工齿面粗糙度达1.6,这个是不好保证的,你不可能加工每加工一只齿轮都要三刀进到深度,第三刀留0.2mm光刀吧.这样一班又能做几个?,工艺要改一下.把剃齿作为齿面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条件好的,热后齿面珩齿最好.

网友:
齿根圆弧是刀尖圆弧展成加工的,粗糙度达不到1.6。

网友:
控制齿根过渡圆角的粗糙度关键是控制滚刀,滚刀一定要致意刀尖别圆角,要勤窜刀和保证加工时刀具和公件的冷却条件,滚刀钝了要磨刀

网友:
滚刀齿顶刀尖带上圆R,应该能改善齿根粗糙度,并且尽可能大的圆R,也能提高5%~10%左右的齿根应力。
楼主可给出两啮合齿轮的参量,大家看看,给你参谋一下,看滚刀多大的圆R不会导致过渡曲线干涉。
另外,可参考:
http://www.gearbbs.cn/viewthread.php?tid=7774

http://www.cmiw.cn/?action-viewthread-tid-779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能减小5%~10%左右的齿根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