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put和inser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0-21):
FANUC里INPUT和INSERT字面意思都是输入的意思,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干吗要这样分开来,有时候用INPUT有时要用INSERT.

网友:
input     输入(例如刀补值等)
insert    插入(例如编辑程序时)

网友:
不一样,正如楼上说的,是插入和输入的区别
INSERT只在程编是使用,
INPUT除程编以外的都用这个,

网友(2009-04-10):
input     除编辑程序以外一律用它
insert    编辑程序时插入

网友:
同意上述观点

网友:
inster   编程时用
input     输入数据时用(在其他格式下)

网友:
也让我弄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