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要求非常平稳的往复运动结构----请教

楼主(2008-10-21):
一个设计:
现有一碗型砂轮装在一根动力轴上(电轴或者其他先不管),现在要求砂轮及轴在水平或者竖直方向上非常平稳的做往复运动,单程在20mm以上,要求尽可能减少一切振动,运动速度很慢,每秒几个毫米就行。
运动也不局限于直线运动,但是在水平方向或者竖直方向上的位移要超过20mm。
砂轮的直径在50-80mm,转速在30000-60000r/min。
在运动到两端变换方向的时候要有减速及静止时间,以消除惯性。
目前考虑过用跷跷板或者钟摆的形式,一端是砂轮,另一端用凸轮或者步进电机控制;或者在水平导轨上,直接用某种方式驱动。
诸位大侠提点建议或者大概的方案吧,多谢多谢。

网友:
凸轮啊。减速电机直接带。刀具磨上大量采用这种摆动方式。

楼主:
减速电机带动凸轮直接在水平导轨上运动?

我们是要拿来磨钻石的刃,磨出来的钻石作为刀具头去修整砂轮这样,钻石本身虽然硬,但是也脆,很容易被振动给磨坏掉。
怎么能做到最小程度的振动影响呢?

网友:
要减小震动,首先需要有足够的刚性。
最好用燕尾导轨+液压来控制,这样最济经济实用。

网友:
用曲轴,活塞的原理

网友:
为什么不让钻石很平稳和缓慢的靠近砂轮?

楼主:
一般都是刀具移动靠近被加工件的吧?

上传一个附件:《机床振动对高精度金刚石刀具研磨质量的影响》

楼主:
自己顶起来,起码让这个附件能被看见,哈哈

网友:
振动主要是磨头和电机的问题,和运动副关系不大。运动副保证好刚性就可以了,用滚针直线导轨是一点问题没有。磨硬质合金刀片的运动副你猜是什么?是密珠套筒。

楼主:
直线方向的速度每秒毫米计,甚至更慢,振动应该是不会严重。
电机30000r/min以上的转速,是个问题。

网友A(2008-12-01):
曲柄连杆机构

网友(2009-01-04):
不太明白哦

为什么不让工件移动 而一定要砂轮移动呢?如果可以就试试这方法

网友(2012-07-01):
曲柄机构应该可行

网友:
凸轮加直线导轨加弹簧

网友B:
如果刃口很容易崩的话应该考虑砂轮和砂轮轴动力系统的动平衡问题,移动副的震动应该影响很小的!主要的影响应该是砂轮的动平衡和轴向窜动.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B:
如果刃口很容易崩的话应该考虑砂轮和砂轮轴动力系统的动平衡问题,移动副的震动应该影响很小的!主要的影响应 ...

有道理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曲柄连杆机构

连杆肯定不行啊,他要求运动平稳还要有停止时间。还是用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