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出错---讨论

楼主(2008-10-21):
盘形凸轮,图中径向尺寸搞忘加滚子直径了,会有什么不良结果?

现在是能用,因为高度差没变。

网友:
高了呗,既然能用,就先将就吧

网友:
是全园的,或曲线变化平缓的,一般没事,非园曲线有时不行,运动和动力就过不去,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除非你过渡曲线非常陡。

网友:
没有问题,一般摆杆都有一点调节范围的,如果尺寸是固定的那就不行

网友:
曲线比较平滑的就没多大问题。但是,如果是仿形就会差很多了。

网友:
仿形是用靠模,凸轮一般为阿基米德曲线,用于自动进刀,可能进刀不匀速.

网友(2010-01-22):
仿形是用靠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