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任两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1):
因为我是初学者,可能我现在将要问的问题会笑掉大牙 但是我还是想问,希望给我个答案
  一台三相电动机是三相四线制的  我想问的是 三个接火线的接线头拿取任意两个接头,这两个接头间是否是通的?

谢谢!

网友A:
一般小型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引出线是六出头,分别标记U1,V1,W1和U2,V2,W2,看一下铭牌出线接法如星型接法,U2V2W2用联接片联接,U1V1W1为联接电源的引出线,接好以后任意两相是连通的,2极电机有转向指示牌不得反转,其他极数无转向要求,可任意对换两相,改变转向,

楼主:
出去回来了就看到答案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型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引出线是六出头,分别标记U1,V1,W1和U2,V2,W2,看一下铭牌出线接法如星型接法,U2V2W2用联接片联接,U1V1W1为联接电源的引出线,接好以后任意两相是连通的,2极电机有转向指示牌不得反转,其他极 ...

"2极电机有转向指示牌不得反转"??
我在工作中经常使用2极电机,但还未见过不能反转的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请介绍不能反转的原因.谢谢!
关注中学习中.

网友:
一般小型电机是采用离心式风扇,正反转均能正常使用,如转子上的风扇采用轴流风扇,一般在电机的外壳都有明显的转向指示牌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