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台万向电转机坏了,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1):
今天有台万向电转机坏了 ,有点奇怪
     电路上的开关: 用万用表二极管那个档位测量 U-- V 不通
                                                                           U--W 不通
                                                                           V--W 导通
原来以为那短路了 查了好就都没查出来 在同上电后电压正常机器正常工作(好象有个电机出现反转其他正常)  还是断电检查与开始测量的结果一样  有一出导通  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转能转,就让它继续吧  就是不知道哪出问题 希望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我想请问楼主"万向电转机"是什么电器?我没见过,请楼主贴图或发点资料介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向摇臂 用来打孔的

网友:
我晕了楼主是哪国人万向摇臂钻还什么 万向电转机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有2相导通是正常的差不多有几十欧,可能并联有控制变压器或其它器件,这也算问题真搞不懂你怎么搞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