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的零件库怎么找不到

楼主(2008-10-21):
SolidWorks在按帮助中绘图的时候要一个库特征,结果按帮助的目录确找不到???为什么呢??

网友:
可以找到呀

网友:
TOOL BOX 下的插件相关选项打开

网友:
也可以下载一个添加到库

网友(2008-12-28):
在设计库中。

网友:
把你安装软件时默认安装在C盘的TOOBOX复制到你安装SW的目录里去,再把插件选项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了,我也正找不到呢

网友:
ALT+T.D回车打开扦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