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复杂形状的受力怎么计算的吗?

楼主(2008-10-21):
有人知道复杂形状的受力是怎么计算的吗?
我平常设计的时候关于复杂零件的都没有经过受力计算,只是靠经验(或者说蒙的)
现在有个受力不好确定的重要部件,不敢蒙了向各位高手求教!!!

网友:
用有限元分析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不知道你要算的事什么,可以把图发上了,可能有人会明确告诉你怎么算,

网友:
有多么复杂,楼主说出来,让大伙看看。

网友:
一般是靠经验,把你认为最薄弱的截面提出来计算,很复杂的肯定要建模借助软件分析.

网友:
偶是新手哦,提个建议吧,很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看这个零件重不重要,重要的零件也不一定强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如果确实即是重要零件同时又必须进行强度校核,一般来分析它的危险截面。我们一般认为,危险截面强度通过了,零件整体就可以通过了。即在工作条件下,只要危险截面不发生破坏,整体零件就安枕无忧。危险截面是什么呢,比如一根阶梯轴,轴径最小处就是危险截面。
对于高速重载零件还要考虑低应力脆断问题,即抗拉强度和疲劳强度都没超过许用强度,但是零件突然烈掉,这一般是高强度金属才发生的,要用到断裂力学的知识,就是搞定应力强度因子和平面应变断裂韧度,前者大裂纹就会失稳。据说可以查工程手册,不一定要能看懂断裂力学,不知道的。
可能,情况复杂的要用有限元分析,不过偶还没学到哪里的。
如果说的不对,请大家原谅:)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上去啊 ?、?、、

网友:
材料力学中的“板壳力学分析”能不能计算出你的问题?提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