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内齿轮的正、负变位?

楼主(2008-10-21):
想请教一下:如何定义内齿轮的正变位和负变位?
                     如果与它啮合的小外齿轮是正变位,该内齿轮应该正变位还是负变位呢?

急用,各位高手多帮忙,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啊!阿松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内齿轮正变位时,内齿轮的齿槽变大,也就是用量棒测量的话跨棒距会变大。
这是齿轮手册的定义,JIS也是一样的,不过欧美那边的习惯可能相反。

楼主:
谢谢版主!我明白了.

网友:
当你把内齿轮齿廓所包围的虚部看成一个外齿轮,那么比照外齿轮来看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心距不变时,内、外齿轮的变位方向相同(标注),但要注意内齿轮顶圆参数计算式中的负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