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齿轮上安装轴承采用什么配合?重载低速---请教

楼主(2008-10-21):
间隙请教,在齿轮上安装轴承采用什么配合,重载低速。同时轴承与轴承有什么配合?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四版)第二卷

网友:
说具体一点啊,有书的话就不用到这里来了,你说是不是啊?

网友(2010-06-26):
重载低速,适宜选择球面滚子轴承,轴径与轴承内孔过盈配合,与孔过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