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改装:大柴260马力改310马力,有换大增压机?

楼主(2008-10-21):
求救.....本人有台解放半挂车.大柴260马力.最近跑山路动力不够用,想把它改装改装,怎样才能增加马力?
听说有换大增压机的,可增加50马力,不知道对发动机怎样?

网友:
对发动机的寿命肯定不太好,搞不好会发生严重的故障,想增加马力的话,换增压器,加中冷器,增加供油量,不过要防止水温过高的问题,大柴的曲轴容易断,还是不要改的好,如果爬坡没劲的话可以更换变速箱的齿轮改变速比解决,改发动机并不是上策

网友:
单单更换增压器是不够的,增加空气的压力后进气温度会上升会减小空气的密度,影响进气量,进气量增大还要供给更多的燃油才可以发出更大的功率,大柴260马力的好像有中冷器,如果有水温增高情况的话,可能有直径大些的风扇和直径小一些的水泵皮带轮

楼主:
谢谢,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增加马力?

网友:
不更换发动机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改动发动机对发动机寿命有很大影响,不知道是不是上坡的时候没劲,是的话加大后桥的传动比,再匹配一个超速档的变速箱效果会好些也不影响速度(楼主可以去黎阳镇看看,那里有很多拆车件还不错)经常跑车去这个网站看看吧!都是关于卡车和货车司机的,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http://www.truckren.com/bbs/index.php

网友:
每款发动机和增压器都是匹配好的  要是更改的话 一是性能肯定会下降 二是有可能是运动部件超出设计强度 温度 搞不好 整个发动机就废了

网友:
多年以前开过解放半挂,发动机是6110,不带增压,缸体还是6105。气缸垫吹了N次,还断过曲轴,不到一年就转出去了。

网友:
不仅容易嗤气缸垫,可能是设计上冷却不足的原因,缸盖上的“鼻梁区”容易有裂缝,我们这有一辆解放车大柴的机器一年换了4个缸盖,两根曲轴,其中断了一次,后来缸体也换了,发动机的配件基本换了一遍

网友(2008-12-28):
楼主的想法超猛,还没见谁成功过。

网友:
成功倒是成功过,动力提升非常的明显,可能是使用强度非常大,见过断连杆和断曲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