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子轴承成对的使用,极限转速会降低吗?

楼主(2008-10-21):
滚动轴承面对面或者背对背的讨论
圆柱滚子轴承成对的使用,极限转速会降低吗?
请教,谢谢!

楼主:
有人告诉我会降低

应该有一定的降低比例吧?那位大师可以告诉我?

网友:
背对背,之间必须加隔套,因为有保持架。极限转速应该不会降低

网友:
滚动轴承面对面或者背对背,极限转速会降低吗?
会的,尤其是为了得到大预紧或大间隙的配对时.

圆柱滚子轴承成对的使用,极限转速会降低吗?
圆柱滚子轴承不存在成对使用一说,你可以采用相同内外径的双列,四列圆柱轴承,
相同内外径的双列,四列圆柱轴承,比起单列圆柱轴承的极限转速会降低.

网友(2010-03-28):
圆柱滚子轴承成对的使用,极限转速肯要会降低的。

网友:
会降低30%大概,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本身要求的适用转速就不能太高,特别的,在短轴应用中.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适用转速可以很高,查查各种高速电主轴的轴承配置就知道了。

网友(2010-09-27):
一般来说,极限转速降低是肯定的。 就象对于径向载荷来说,两个轴承不是在单个轴承的承载能力上乘以2.
这个系数是多少,各公司是不同的。

网友:
哎呀,只要孔轴做的好,结构合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没看到过30%的理论。

圆柱滚子轴承好加工,因此精度很高,极限转速也是很高的。

网友(2013-09-03):
我不明白,没有做过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