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长沙仪表车床厂C0630普通车床,丢失零件---求助

楼主(2008-10-21):
我是新手,近日购得一台二手车床,长沙仪表车床厂生产的C0630普通车床,有些零件丢失,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望帮助,谢谢。

楼主:
同上

还有,我把原来380V电机600W900转改成220V1.1KW1400转不知合不合理。

网友:
电机转速高了切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攻牙可能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高手现身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难道很难吗?

网友:
我有些配件看看能不能用得上,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23bc1914a962.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22169ba7ac82.j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好像结构和型号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