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11851的法兰?

楼主(2008-10-21):
老马,您好。请问有无DIN11851的法兰这种说法?还是就是指DIN标准11851的圆螺纹接头?

网友:
回楼主

根据DIN11851-1998,该标准只有圆螺纹接头的介绍,没有介绍法兰的,换而言之,应该没有DIN11851的法兰这种说法!

楼主:
谢谢老马的答复,最近有个项目中使用到了一个调节阀,在该阀的技术规格书中写道阀门连接形式为DIN11851法兰连接。故有些不知所云。

网友:
那真的有点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