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380V600W的电动机换成220的,功率该怎么换算呢?---请教

楼主(2008-10-22):
原来380V600W的电动机换成220的,功率该怎么换算呢?一样的可以吗?谢谢!

网友:
选择电机的功率一般情况下主要考虑输出扭矩,电压的不同一般只影响工作电流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380V600W的电动机换成220的1500W,可以吗?谢谢!

网友:
改成220V有两种方案,一是更换定子线圈,重新按220V电压设计.二是在另两相之间并接电容,可以运行220V电压,不需要改线圈,功率比原来小一些

网友:
对于三相电机并接电容工作,先由于启动扭矩较低,功率输出小已不提倡使用.原使用380V600W的电动机换成工作电压220V600W的电机应可以胜任.

楼主:
谢谢,只是现在的转速是1480,以前的转速是900,是否的替换皮带轮?

网友:
当然可以通过增加皮带轮的直径使设备得到需要的转速.

楼主:
谢谢斑竹,我换了皮带轮再来汇报

网友:
不用客气,要注意皮带轮的直径比与转速比的挂关系.

楼主(2008-11-27):
皮带轮还没找到,220的电机已经烧了,我准备用380的配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