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不同线圈更换是否对性能有所影响?

楼主(2008-10-22):
不知用DC24V线圈更换成AC220V线圈,对电磁阀本身又没有影响?还需不需要更换电磁铁呢?

网友:
某些公司的阀可以。曾经咨询过,这种做法不能保证没有影响,最好全部换掉,价格也贵不到哪里去。

网友:
国产的必须全换掉,否则必定有影响

网友:
直流电磁铁和交流电磁铁在原理和制造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只是更换线圈而不更换别的部件最好是咨询电磁阀的生产厂商,真的不推荐仅仅更换线圈的做法,要换就全部换掉以免除顾虑。

网友:
直流电磁铁和交流电磁铁的结构不同,不能互换.如是直流电磁铁可更换不同电压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