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做4台悬臂吊---求助

楼主(2008-10-22):
{悬臂吊}的设计图纸,求助

公司要做4台悬臂吊!吨位是0.5T的!还要求是360°旋转的!
   请前辈们指点我一下!有设计图的可否给我参考一下!

           我先谢谢前辈们了!!

楼主:
360°还要求是电动的

楼主:
我有一些设计思路~!但有几个关键的地方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
你先做个构思(方案)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悬臂吊的基座,是一块25T厚的预埋铁板,铁板与地步钢筋网焊牢
2.悬臂吊的立柱,是Φ320*10T的无缝钢管,
3.悬臂吊的低部,立柱在与铁板焊牢的同时,四周加角部均匀的加上加强板给与加牢.
4.悬臂吊的中部,在悬臂掉的中部与上部连接的端口做一个筏篮,筏篮要求厚度不少与50MM,其中有1/2的部位处于无缝钢管的端口内部,在筏篮中间车一个可放进上轴的预留孔.
5,悬臂吊的中部无缝钢管与上部无缝钢管在做装配之前都必须车同心(内外)
6.悬臂吊的上部①,悬臂吊的上部与中部连接处做一个与中部一样的筏篮,与中部对锁,在两个筏篮中间做一个齿轮盘,这个齿轮盘比两个筏篮大个40-50MM之间,在筏篮和齿轮盘的材质上我认为应该选用好一点的钢材.
7,悬臂吊的上部②.在上部无缝钢管的中部做一个Φ80-90的轴,在轴的底部装入两个承重比较好的轴承,在轴承的上部装一个与轴下部一样的轴承,轴的材质可定为铬钼钢SCM440钢.这个轴的长度为400-550之间(因为我公司选用的悬臂吊臂为H型钢300*150)
8.悬臂吊的上部③.在上部无缝钢管与轴承之间做两个可以套住轴承的钢套,钢套上部与下部各一个,下部应做的厚些,因为下面是两个轴承,这个轴承套必须保证轴承在套内不会转动,所以我选用在轴承套上打孔,用内六角螺丝顶住,,每个轴承4个螺丝就够了!轴承套的制作要与整体同心,要与上部焊死并牢固.
9.悬臂吊的上部④.悬臂吊的上筏篮与轴焊死焊牢固,轴与中部的筏篮预留孔焊死,轴最好是穿过筏篮10-20MM.
10.悬臂吊的上部⑤.在上无缝钢管壁上做一个可悬挂电机的钢架,电机的通过变速机,在变速机的传动杆上做一个与齿轮盘相对应的齿轮,并效正.
11.支撑部分①.在支撑部分上我是有两种方案的,第一种是在悬臂吊的臂中间起,做一个7字类型的钢体拉架,连接至悬臂吊的正对后方,给予加强,
12.支撑部分②.是在悬臂吊的轴水平的地方,与悬臂吊的臂之出做一个内角支撑的钢架,钢架上部与悬臂吊的臂焊牢固.下部是成一个直角三角形,在距尖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做一个两轮卡槽的一个360°旋转轨道!
             这就是我的主体思想,请前辈指教,我认为12支撑部分②这个方法有很多的弊病,比如吊太重的物品时,会导致轮压过大,转体电机会超符合,甚至会转不动.给工作带来很多的不变因素,
支撑部分①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变因素,装着种由于过于的自重,会导致想都想不到的问题,最重的是不便与维修!
                             请前辈们指点我一下,要是有设计图的可以给我看下吗!!
          谢谢前辈了!     有好的设计理念也可以跟我说说!]                谢谢前辈了!
                          我的邮箱:wxyyue@qq.com

网友(2009-10-23):
楼上的同志太强了

网友:
这么强,还要请教别人,太谦虚了!

网友(2010-10-27):
是不是这样的?1T的悬臂吊。

网友:
这个不用自己做了,买现成的,淘宝上有,价钱肯定比你自己做便宜

网友:
有专业做的。有专业做的。

网友:
建议你买现成的,是标准产品

网友(2011-04-27):
谁有一T的悬臂吊设计图纸 ,我公司想做一个,起重高度7米,上臂4米 ,谁有的话发我的邮箱,谢谢了 tomszq@163.com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我现在也正需要这方面资料 能给小弟发一份吗

网友:
应该比较简单的吧,现在做这个的多

网友(2011-07-10):
吊具 建议买厂家标准产品   安全很重要

网友:
这个不是有现成的买吗?

网友:
现在做这个的厂家还是蛮多的啊,你的0.5T参数是不够的,主要的参数是承重以及悬臂长度,以及高度,

网友:
建筑机械商店有售  看看是不是你要的型号

网友(2012-03-27):
我也想问下,悬臂吊的旋转轴连接的细节,想着真烦啊,一般0.5T左右的选什么样的轴承啊

网友(2013-04-06):
淘宝里面搜索一下,这样的悬臂吊真的是太多了。淘宝还是相当强大的,常用的东西都能够找到。

网友:
外面一堆,何必勞心去做

网友(2014-09-26):
学习中,我也需要做个悬臂吊!

网友(2021-05-19):
我也需要些资料,请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