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8CrMoAl材料的硬化氮化热处理工艺.

楼主(2008-10-22):
各位大虾求38CrMoAl材料的硬化氮化热处理工艺.

网友:
共同发展

1,是离子氮化还是气体氮化?氮化温度可以用540--560度,保温时间示硬化层定' }* l5 {2 a# U& x( }
2,请说出你的要求,比如说表面硬度,和渗层深度。以及你的工件叫什么名称?氮化处理有一次氮化,二段氮化,三段氮化。和抗蚀氮化。你不说清楚怎么帮助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