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工艺该怎么安排?(单件加工)

楼主(2008-10-22):
本人新手初来乍到,还请各位前辈和大虾指导.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其它地方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如何?一般铣出能不能够要求?要求高的话还要上磨床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都磨一下,然后划线打孔!中间槽用φ12铣刀铣出,

网友:
铸造,批量大的话就这样做,机加工只有孔,效率高

网友:
单件的话
用线切割

网友:
看这个结构,觉得应该是个锻件吧?
要多次装夹才能完成,粗略写一下:
普通铣床粗加工外形;
划线粗加工18内表面和Φ20留量底孔;
上数控铣床精加工完成。

网友:
就这件还用数控吗?咱们厂比这精度高10倍的才数控呢.普铣+镗=搞定

网友:
同意7楼的意见。

网友:
不知是啥材料,用加工中心做就可以了

网友:
给我一块方料,我用钳工的方法,8小时,都可以达到你图纸的要求

楼主:
谢谢 各位大虾的指教

网友(2009-11-03):
楼上的够“牛”的。 10# 土豆-HZ

网友:
用铣床就可以搞定此图纸要求。

网友:
一般了,这个工艺比较简单

网友: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件,也没有高的技术要求,一般工人自己一个人去完成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编排加工工艺路线的人自己不会去做(也做不好)。只能写成文件安排工人去做。
此零件主要得三个工种的工人:钳工、铣工、还有车工。
1.立式铣床铣六面(也可以牛头刨床)工艺保证各面垂直;
2.钳工划线;
3。车工4爪卡盘校线车φ25,深2的沉台;
4.钳工钻、铰φ25孔(也可以镗孔),钻攻2M5孔;
5。铣宽18槽和R20圆弧。
6.去毛刺交检。

网友:
原毛坯怎样啊,开方料就在铣床上干完就行了

网友:
不怎么困难啊 ,关键看你又什么设备

网友:
线切割应该更快一点啊!粗糙度要求不高啊!

网友:
我认为R20圆弧和操用线切割比较好

网友:
找一个师付 急件的话,二个小时内包完成

网友:
线切割,再钳工画线打孔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光洁度要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