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工作压力不够---请教

楼主(2008-10-22):
请教下,我单位的液压站原来是一个,用了不久后,压力不够,又新增了一个。使用了2,3年压力现在又不够,又在改造,将泵改大。
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样的情况.怎样处理?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站内是不是有卸压的地方,在检查一下是不是调压阀的问题,最后检查泵,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就检查这么多!

网友:
有几个原因。1、泵内泄。2、阀内泄3、或者安全阀有问题

网友:
可能时间长了阀芯磨损造成泄露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说的详细些,最好有图纸。
这样大家可以好好分析一下。

网友:
压力不够为什么要把泵加大呢?系统的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加大泵应该不能改变.可能是换了新泵泄漏量小了压力增高了.

网友:
你们是不是泵的使用量加大啦,还有就是阀芯磨损造成泄露,最好定期检修

网友:
阀 泵 内泄较大 元件老化 可以根据泵的型号换新泵就行了

网友A:
管管可能有堵了.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
加加蓄能器看看

网友B:
压力下降就是泄露。
油缸内泄、阀芯内泄、泵内泄、调压阀内泄或弹簧疲劳老化等,都有可能。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有泄漏肯定会引起系统压力降低,主要考虑泵和负载的泄漏。

网友(2016-03-13):
引用 网友A:
管管可能有堵了.建议检查一下.

您说得对,我拆了油箱,滤芯 有点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力下降就是泄露。
油缸内泄、阀芯内泄、泵内泄、调压阀内泄或弹簧疲劳老化等,都有可能。

不是压力下降,是压力来得慢。估计是滤芯堵了,明天换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