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托盘的加工方法

楼主(2008-10-22):
现手上有一个托盘需加工,只是孔位比较多,请教各位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要求:
1、四周压死边;
2、拉深;
3、底部有Ф7孔位2028个。

网友:
用钣金加工,折弯成型

楼主:
其它的都没问题,只是孔位太多,不知有没有成本较低的方法制作。
这个托盘年产量有10万个左右,要有成本低速度快的方法才行的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多工位转塔数控冲床冲孔,方便快捷,我们公司也做过您这种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它的都没问题,只是孔位太多,不知有没有成本较低的方法制作。
这个托盘年产量有10万个左右,要有成本低速度快的方法才行的通。

开模具冲呗,还有啥其他办法? 用跳冲的,分个几次冲.间距14.5,孔7,料厚0.5  没有啥好害怕的呀!

网友:
开模,跳冲,尽量多安排冲子,量这么大,这样比数控冲经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