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的标注,这个图的标注标准吗?

楼主(2008-10-22):
大家帮帮忙!看看这个图的标注标准吗?还有标的公差和同轴度对吗?

网友:
看不大清,技术要求的调质处理HRC26-32是不对的,应该用HBS表示

网友:
调质在我们厂里一般写T235或者是T265,HRC是用来表示淬火的硬度的,你这个轴肩要求都不高吗?怎么轴肩都没有相对的粗糙度要求和垂直度或者跳动度的呢?很奇怪,如果是这样,轴圆周上那么高的要求意义似乎要打折很多了

网友:
有些问题:
1.长度尺寸链好像漏标尺寸。
2.形位公差标注的不对,如果是设计图纸同心度形位公差应该以两个轴承位置为基准,如果是加工图纸,就的画上中心孔,两个中心孔互为基准。光有同心度不够,还要有跳动公差。还有就是尺寸和形位公差那样标法好像没见过。
3.R角没标注。
因为看不清楚,应该还有些

网友(2009-04-23):
调质硬度可以用HRC.通常调质硬度不高用HB(HB包括HBS和HBW)

网友:
那两个圆圈也是轴的一部分吗?怎么还标上直径的?
看着有点晕

网友:
这是考试题目吗

网友:
图上已经表示出两个中心孔,
两个圆圈是表示加工那个槽的加工刀具.
不用画两个轴出来,其中不清楚部分应该画断面图或者剖视图,画轴的画法不应该画两个轴向放置的视图

网友:
HRC26-32  可能他不太了解
一般淬火用HRC32以上
一般调质写HB220-280,当然更低也有.
感觉形位公差还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