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的壁厚该如何测量?

楼主(2008-10-22):
我单位接触铸件 较多  每次 壁厚的检测 很让我们头疼,没有合适的量具,
由于铸件  外壁是毛胚面 内壁是机加工面  每个位置的壁厚 是不均匀的  想找出 最薄处并且需要具体壁厚尺寸,
自己做了一个 U型的 带百分表的卡规  由于U型的深度及宽度 都有限 不可能测量到 每个位置,所以想请教大家,像这种铸件类的壁厚 该如何测量,
有没有 一种比较简便、准确地测量方法和测量工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关注中,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你们那里没有壁厚卡尺吗?

网友:
关注中,
外壁是毛胚面 内壁是机加工面

既要便宜还要准确

网友B:
使用代表的卡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单位接触铸件 较多  每次 壁厚的检测 很让我们头疼,没有合适的量具,
由于铸件  外壁是毛胚面 内壁是机加工面  每个位置的壁厚 是不均匀的  想找出 最薄处并且需要具体壁厚尺寸,
自己做了一个 U型的 带百分表的 ...
你最好说清楚点,铸件外型大小大概多少,壁厚尺寸是多少范围,不然帮你想合适的饿量具也比较头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好说清楚点,铸件外型大小大概多少,壁厚尺寸是多少范围,不然帮你想合适的饿量具也比较头疼,呵呵.

我单位铸件 以桶状居多,圆周外壁还要 铸出 很多个加强用斜筋 和减轻用的方孔  大小 400到700的圆  长度方向500到800长(单位mm) 壁厚 2到6  材料 钛合金

另外  还有一种 外形加工 内腔不加工的铸件,长宽高 900/500/500  左右  外形 不规则  主体 为方形  并有多出 斜面  内腔与外形一样 壁厚6 左右 现在我们的测量方法 把外形调平 用划针 找出最低点  并用高度尺反爪测量  这种误差 比较大 要求比较高   同样期待 好的测量方法与测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那里没有壁厚卡尺吗?

回答: 没有壁厚卡尺    另外  受零件本身条件的限制  也不可能用卡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代表的卡规。

回答:  不知道 你说的卡规 跟我说的 U型的卡规 是否相同 ? 如相同  受零件 限制 只能测量到 有限个 区域  不全面 不能反映 零件本身真实壁厚

楼主:
请大家 多多提意见  多多想办法  谢谢了

网友:
找扬天测量,给你们定做一套。

网友:
期待中 高手加入   很好的话题

网友D:
简单的方法,用超声波测厚仪,手持式的,精度能满足要求,前提是铸件内无气孔等缺陷,如果测出的值太离谱,肯定铸件内部有缺陷。

网友C:
用一个有回转中心的可和差的卡钳就可以测量了,卡钳的长度根据你工件的大小来定.就是测量精度不是很高,但成本底,操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方法,用超声波测厚仪,手持式的,精度能满足要求,前提是铸件内无气孔等缺陷,如果测出的值太离谱,肯定铸件内部有缺陷。

按照铸件的标准  是可以允许有少量、直径小的气孔、砂眼等缺陷的
另:这种超声波测厚仪  以前听说过,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用过的,介绍下 是否实用  价格如何 ,对于铸件 此量具也有局限性,但对于 其他机械加工零件如:封闭或半封闭的锥形件的壁厚测量 还是很不错的(只是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有回转中心的可和差的卡钳就可以测量了,卡钳的长度根据你工件的大小来定.就是测量精度不是很高,但成本底,操作简单.

我们现在用的U型卡规加百分表 就是分离的  原理跟您说的 差不多 这种方法测量的误差较大  而且需要有经验 技能水平较高的师傅 才能测量(只是减小了人员测量 误差 但是这种量具本身的误差无法消除 粗略估计量具误差最少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铸件的标准  是可以允许有少量、直径小的气孔、砂眼等缺陷的
另:这种超声波测厚仪  以前听说过,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用过的,介绍下 是否实用  价格如何 ,对于铸件 此量具也有局限性,但对于 其他机械加工零件 ...

仪器大约4到5千元一台。进口的要贵些,我们用的是山东产品,用来测钢管道壁厚。厂家还专门配有测铸铁的测头,我想既然厂家配有铸铁测头,应该可以测。用的时候注意用锉刀或磨光机打出一个小平面,以利于超声波良好耦合。如果是加工过的就不必了。(被检测钢制件条件好的话,误差约在0.1mm内。但要经常校对,铸铁件没试过)。

网友:
带表,数显卡规都能解决

网友:
有的人为了要作量测,自己作检具,也就是说作一个跟塞规一样的检具
壁厚也可以如此作的,一个作go.一个作ngo,这样就可知道目前的壁厚
大概多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