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检具设计---请教

楼主(2008-10-23):
检验连杆两侧连接销孔距离公差为0.025,及一销孔到端面距离公差为0.05,我设计过用扫描规检,检测麻烦,望各位有没有更好办法(不能用气动量仪).

网友:
用带电子柱或智能仪显示的两个的内孔塞规来检测.完全能达到检测要求,就是成本高了点,但操作比扫描规方便,简单多了.(显示部分用表也行,就是要计算一下了.)如不明白可与我邮件联系.

网友:
对啊,和你的用户商量一下提高成本, 他们不同意也不好办了。你用扫描规可以省掉标准件,换成不需要扫描规旋转的结构一般需要配置标准件

楼主:
如用电子量规,孔的公差要带到位置公差里(量规为单测头原理与内径表相似),不能真实测量位置.

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用电子量规,孔的公差要带到位置公差里(量规为单测头原理与内径表相似),不能真实测量位置.

0

要看具体的结构了,也不一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用电子量规,孔的公差要带到位置公差里(量规为单测头原理与内径表相似),不能真实测量位置.

0
可以不把孔的误差带到位置度里的,只要结构和输出变一下就可以了.和你想的那种结构是不一样的.

楼主:
请楼上师兄简单介绍测量原理.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更高效的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信号通过单测头输出,再经过运算求出位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更高效的办法?
这么小的公差的话应该没有比这再高效的办法了.

楼主:
楼上说用单触头,电子塞规就必须旋转采集圆周向线点数据,其实就是扫描.

网友(2008-11-24):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用单触头,电子塞规就必须旋转采集圆周向线点数据,其实就是扫描.
呵呵,是双测头,不过是分别输出信号,不要旋转测量的.

楼主:
两个φ8销孔,不知有没有这么小双测头塞规,请发个网址.

楼主:
电子塞规一般为单测头(以一条母线定位,一点测量),如果为双测头一般不为手持式.

网友:
太小的孔要用机械转换机构转换的。是否手持式应该由零件大小或者检具重量等等决定吧?不一定必须以测头数量定

网友:
电子塞规一般的定义是指测量孔径(或者宽度等其他内表面)的双触点,你说的单触点本来就归于扫描规一类

网友:
原理和扫描规完全不一样的 .

楼主:
电子塞规一般为电杆式,有活动测头带动铁芯运动进如线圈转换成电信号,结构较大,你见过能测φ8孔径两测头塞规吗,见过请发一个产品型号及规格.还有两测头测量内孔跟内径表测量一样不方便需要几个方向找高点.

楼主:
你觉得两测头都是活动手持测量方便吗

网友:
如果仅仅是测量直径,不要说8毫米,3毫米也可以做电子塞规,只是机构当然麻烦一点了。电子塞规种类也比较多,不仅仅限于电感式(不是电杆)。
.“还有两测头测量内孔跟内径表测量一样不方便需要几个方向找高点.”不可能这样,要不怎么叫电子塞规呢 比长仪双测点和你说的有点类似,要找。
型号和规格,测量形位公差一般都是非标的,各家都自己起名字。
至于方便, 大概五六年前给玉柴做的缸体缸盖720毫米销孔中心距检具就是手持式的,因为6113缸体缸盖太重,零件人拿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塞规一般为电杆式,有活动测头带动铁芯运动进如线圈转换成电信号,结构较大,你见过能测φ8孔径两测头塞规吗,见过请发一个产品型号及规格.还有两测头测量内孔跟内径表测量一样不方便需要几个方向找高点.
概念混了,呵呵,给上柴做过一个固定式的,也是8MM的孔,连杆往上一放就数据出来了.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呵呵.

网友:
零件小而轻容易拿,一般检具固定,反之检具手持式。零件大而重,检具也重,手持式检具配吊具或者台式检具配零件吊具。测量机当然是固定的。都不太重的,比如小零件的孔径电子塞规,很多人一手拿塞规一手拿零件测量,也有很多把塞规固定,底座式或者直接用夹钳之类的夹着电子塞规手柄,把零件往上套,根据使用者习惯——国内生产厂家还没有牛到让用户适应自己的程度,老外有,敢让我适应你,加钱

楼主:
我概念混但是分得清是电感式,请问你能准确说明你用哪种方式塞规,你给上柴做过,那你买的是那家产品,请传厂家名及产品型号.

楼主:
不可能这样,要不怎么叫电子塞规呢
哪请问你电子塞规轴心线与工件轴心线有一夹角,你能测准工件的直径吗,

楼主:
大概五六年前给玉柴做的缸体缸盖720毫米销孔中心距检具就是手:持式的,因为6113缸体缸盖太重,零件人拿不动
难道没有导向件吗?

楼主:
大概五六年前给玉柴做的缸体缸盖720毫米销孔中心距检具就是手:持式的,因为6113缸体缸盖太重,零件人拿不动
检测两孔中心距一般采用一面两销方式,将两测头固定在一平板上进行检测,应为固定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这样,要不怎么叫电子塞规呢
哪请问你电子塞规轴心线与工件轴心线有一夹角,你能测准工件的直径吗,

呵呵呵,电子塞规国家标准有谬误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
我们理解的电子塞规,一般都是有和被测要素形状接近的导套的,所以塞规轴心线和工件轴心线夹角会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不会产生由此带来的误差(或者可以忽略由此带来的误差)。可能也有人仅仅有两个测点加上传感器(电感、电容、光栅等等都有可能只要是电子式的)没有导套也成为电子塞规,只是一种叫法而已,没有强制性的东西,这一种有可能产生你说的现象。
非常可能是这样,都没有错,只不过大家说的不是同一种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概念混但是分得清是电感式,请问你能准确说明你用哪种方式塞规,你给上柴做过,那你买的是那家产品,请传厂家名及产品型号.
呵呵,别急.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和我说的不一样.电子塞规有很多形式.我的都是自己设计制造的,没买哪一家的.本身是非标的,所以叫法有很多种.

楼主:
既然是自己做的,你更应知道原理,我厂和工具研究所在8年前已停产电子塞规制造,可能不了解现在状况.在此要感谢版主及各位给予的建议,我设计检具不下百套(缸体,缸盖,曲轴,凸轮轴,转向节, 齿轮R值,M值等),基本都是机械式,希望版主及各位在电子测量继续给我建议,我也可以在机械式检具方面与各位交流.

网友:
呵呵呵,楼主以前成量或者附近的?

楼主:
版主果然见多识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