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在圆柱体外表上打异形孔(螺纹孔)

楼主(2008-10-23):
请教1、SOLIDWORKS中在圆柱体外表上打异形孔(螺纹孔)时,有时做了平面也不行.2、有时在拉深后打螺纹孔的选择点与坐标点重合时也不行?????

网友:
可以呀

这样可以吧

楼主:
请教草图4,草图5分别在什么基准面做的,如有可能发给我,我的邮箱是547862634@qq.com谢谢

网友:
其实不做这个草图也是可以打上孔的,做那两个草图只是为了有个完全定义的点
草图4和5分别做在上视和右视基准面上
我是用sw2009做的,如果你的版本比这个低,发给你也看不了

网友:
你SW2009是从哪里下的,能给个地址吗?谢谢

网友:
从电驴上找的,你装上电驴就可以找到了
那种地址不支持普通下载的

网友:
也可以直接用圆拉伸切除生成孔,后用装包饰螺纹线做,要求有螺纹基础,要知道螺纹底孔

网友(2009-03-25):
各位大侠能说的在具体点吗?我的用的SW2009。初学者。

网友:
非平面上打异型孔

其实在你做好了圆柱面之后,就可以直接“打”异型孔了,只是不方便定位罢了。
你不妨做一个参考平面——要打孔的工艺平面——与圆柱面相切:

打孔,并粗定位:注意,距离是孔与端面(而不是端面圆)
输入距离值(加公差)

再添加孔位与正交平面的重合关系。

OK啦!

网友:
我想问下:为何最后要添加孔位与正交平面的重合关系呢?谢谢

网友:
因为孔在周向也需要定位啊。与“正交平面”建立重合关系,是我画图的习惯(作工程图时,表达会更方便些)。

网友:
其实,异型孔可以打在几乎任何面上,关键是我们如何确定(或表达)孔的确切位置。附图,是个曲面上打孔的例子。

网友(2012-09-12):
应该是先在圆柱两端面做水平和垂直辅助线,和端面圆和交点用3D连接,然后在圆柱面上任一点做异形孔或螺孔,在这个孔的特性中有3D草图,打开就会有个中心点,标注与先前的3D连线之间的尺寸,改为0就好了,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