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标应配备怎样的空压机?

楼主(2008-10-23):
我公司购买了一台海克斯康的三座标,欲购买一台空压机作为后备气源,空压机有活塞式和螺杆式的,我不知道哪一种更好,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给CMM单独供气?强啊~
我感觉就单对空压机而言,要求没有必要很高。对气源的处理是个大问题,社区有相关建议,收一下吧!
是海克死扛是那一款机啊?

网友:
螺杆式,无油的.最好要有冷干机,前置过滤

网友:
过滤 和干燥处理是很关键的 空压机能产气就行   不在行的小建议:lol

网友(2008-12-31):
对测量设备来说,关键是要求气源稳定、纯净。
至于空压机选型,你需要核算三坐标的需求流量、压力是多少。

网友(2009-02-14):
 螺杆式,无油的.最好要有冷干机,前置过滤! 后端也要有过滤的,三座标最怕的就是油的!如果有油的话对机器很不好的! 会影响气浮轴承的!
  如果海克斯康告诉用哪一种都无所谓的话,我只能认为他们太不专业队用户太不负责任了! 你还可以咨询专门卖空压机的经销商,他们会给你介绍各种各样的,你就按照你机器所需要的指标来选择(气压,供气量,清洁度等等)

网友(2009-03-26):
有钱买无油螺杆机加个干燥机就行了,如果没钱,那就买喷油螺杆机+全套后处理

网友(2009-05-11):
经过许多客户的证明,必须要对气源产生的压缩空气作处理,配备气动量仪使用的精密空气过滤器。只有干燥机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空压机……储气罐……粗过滤器……冷干机……精过滤器……CMM这样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其次是定期更换过滤器滤芯,更换频率看气源油水含量而定。

网友:
根据自己的CMM型号还是问海克斯康客服吧,会给你详细答复的。

网友:
什么空压机都不重要,两点,
一,空压机出来的气压力能满足,而具稳定。
二,空气的质量,干净与干燥

网友:
空压机……储气罐……粗过滤器……冷干机……精过滤器……CMM这样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其次是定期更换过滤器滤芯,更换频率看气源油水含量而定。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确!特别强调的是必须加稍大一点的储气罐,否则压力会很不稳定。

网友(2009-08-20):
11楼精辟
过滤器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