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接头干运转自动断开置,求资料

楼主(2008-10-23):
朋友们帮个忙,能不能提供点资料,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自动断开是指什么啊?什么意思

网友(2008-11-22):
旋转接头

旋转接头干转是可在无介质(冷却液)时旋转,断开是在无介质时旋转接头内部自动脱开,可保持旋转接头长寿命,如在加工中心冷却液停止或吹气停止时.该旋转接头我们有现货,可联系本公司购买.今扬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李生,13802736861

网友(2010-11-24):
Rotoflux-适用于双通路、不同类型流体的旋转接头

D08型的旋转接头,内部配置两个独立的通道,分别适用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流体,即使在微泄漏时也不会引起两种不同类型流体的接触和混合。

适用介质:液压油、冷却液、干运转

接口尺寸:1/4"

工作压力、工作温度及转速:
- 介质为冷却液:40 bar (580 PSI),90°C(195°F),5000 (RPM)
- 介质为液压油:70 bar (1015 PSI),90°C (195°F),5000 RPM (压力为5 bar时),10 RPM (压力为70 bar时)
- 干运转:90°C(195°F),5000 (RPM)

材料:壳体为黄铜和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