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变速开关叫什么型号?

楼主(2008-10-23):
请大师指点下照片中的变速开关叫什么型号

网友:
没看到背面......
中上部的应该属于波段开关的一种.
照片放倒了......

网友:
这样很难辨认

网友:
我看这个控制器是前苏联或70年代国内生产的工具铣或工具磨的控制器,调速开关就是一个波段开关串接电阻用于直流电机驱动器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
这开关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