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锥度齿时机床调整的角度怎么算?

楼主(2008-10-23):
各位师傅们!
在插锥度齿时,插齿机调整角度怎么算啊?又是怎么推倒来的??
已只分度圆上锥度齿是α,那插齿机的调整角度β与α的表达式是什么?
怎么推倒出来的????

网友:
楼主发的文件是什么格式的,打不开,请转换成PDF格式.我帮你看一下.

楼主:
我不会将CAXA的PDF文件,转化为CAD图形,帮我看看啊

网友:
如果你机床用的是长江机床厂出的插齿机,是刀架摆动让刀的,且插齿刀位于工件里面的,(刀架主轴位于机床正面的中间位置).你加工的齿轮是3度11分正锥,工作台应向上扬3度11分,也就是说靠近插齿刀最近的位置低,与这个低的位置相对的地方要上扬,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插齿机,,最好能把插齿机型号以及说明书上传一份.当然也可以做专用夹具来加工锥齿.

楼主:
机床是用南京二机床有限公司生产的YP5150,插锥齿时是调整机床的工作台面来工作的,工作台面上扬一个角度β,以前我们是用tgβ=tgα/tg(压力角)来算调整角度的,可最近插另一种锥齿时,却出现了插到退刀槽的那段外圆,所以就不知道β怎么调整了!

网友:
减短插齿刀冲程长度.插到退刀槽说明你插齿刀冲程的行程过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