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三台数控车---请教

楼主(2008-10-23):
兄弟们,近期本人打算买三台数控车,和一台全闭环的数控磨床,哪家比较好,请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多大规格?什么用途?

楼主:
加工轴类零件,轴直径50长度200,台阶轴,
有一台要台阶加工后同轴度在0.02以内

网友:
头像撞车啦!

楼主:
哈哈,有缘啊 !
老马你是师傅啊,拜读过你的帖子。很佩服啊!
给点意见,谢谢啦!
全闭环的数控磨哪个牌子比较好!
车床又哪家的比较实在啊 》?

网友:
这样的要求,一般的32,40床子就够了,大连,沈阳机子都不错,系统就自己喜欢了

楼主:
台阶轴的同轴度在0.015以内,不打算上磨床所以想买台精度高一点的。不知道大家平时用什么机床可以保证!另外同轴度在0.005以内的数控内外圆磨床不知道哪一家比较好!谢谢

楼主:
沈阳机械厂的,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同轴度0.015好象不算高,只要普通外圆磨就可以保证了.

楼主:
不磨的,主要是要调头车。所以怕公差达不到的

网友:
楼主在哪呢?
台湾富大CNC车床,加工楼主的工件没问题,以车代磨呢.
详情见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8909

网友:
对于高精度的调头加工,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靠主轴内插式弹簧夹头来保证了。加工前把夹头车一刀,然后再加工可以保证一道以内的同轴。
不知道什么材料多少硬度,以及零件直径。
可以考虑美国哈挺的数控车床,50多万人民币。

楼主:
因为有键槽,所以希望有车削中心之类的能一次成型,材料就是45调质处理。

网友:
如果需要车削中心的话大概就要70-80万人民币了。
不过个人认为,如果批量很大,为了加工一个键槽再多投资20多万并不划算。不如单独配一台立铣加工。因为100万以下的车削中心在铣削加工方面可以说都不理想,效率不高。而且在车削中心上加工键槽的时候,无法进行车削,从而影响效率。
配一台高精度车床和一台手动铣的方式,效率最高。
如果产品批量不大,操作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可以选用车削中心。

网友:
零件直径多大?

楼主:
零件直径在15到50之间
就是减速机上用的台阶轴带键槽的

楼主:
车削中心同时也希望用来加工别的零件,因为很多零件精度要求比较高车,磨工序比较麻烦,希望较少的人通过新的设备来提高加工件的质量

网友:
这个台阶轴是否需要淬火?据我所知45号钢淬火之后硬度能达到Hrc45-50左右呢。
如果零件批量不大,且种类繁多的话,可以选购车削中心。

网友:
国产的车削中心一般在40-60万人民币,进口的中端车削中心在60-90万人民币之间,如果需要硬车的话,就必须选用高端的车削中心。大概要140万-200万左右了。。

楼主:
种类繁多的,打算选购车削中心.但不知道车削中心能不能达到要求.预算在50~100万.大家能否给点建议,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鳗鱼!谢谢!

网友:
这样,能不能把一些典型零件简图发给我,我帮你参谋参谋。
最大加工直径还有长度,要求达到的光洁度精度等等的。
justinar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