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模铸造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3):
熔模铸造分为水玻璃熔模铸造和硅溶胶熔模铸造2种,请问2者有什么区别,不锈钢的一般用哪种,谢谢

网友:
硅溶胶铸造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比较好,不锈钢件,特别是精铸件,首选硅溶胶精铸,

网友:
两者使用的材料不同,成本也不一样,硅溶胶铸造的精度要好但成本较高,你可根据产品的要求来确定使用哪种工艺。一般来讲,不锈钢多采用硅溶胶铸造。

网友:
支持一下我爱社区,我建议专门建立一个精密铸造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处看下,赚点积分.
也是个办法!

网友:
硅溶胶熔模铸造

网友(2009-09-07):
主要从要求及成本考虑

网友:
不锈钢熔模铸造一般采用后者,即硅溶胶铸造。

网友:
硅溶胶铸造

网友(2009-11-25):
硅溶胶铸造,我们做不锈钢都是采用不锈钢,表面质量好,缺陷少,

网友(2010-02-08):
硅溶胶和复合制壳时趋势,水玻璃制壳迟早会被淘汰的

网友:
2#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0-04-01):
主要看铸件的质量要求程度如何,要求比较严的一般用硅溶胶,但质量上也跟制壳耐火材料有很大的关。

网友(2011-03-09):
看铸件的表面加工余量,如果大的话,不妨水玻璃,便宜。但是废砂处理是个事情。。

网友:
硅溶胶铸造,我们做不锈钢都是采用不锈钢,表面质量好,缺陷少

网友:
我也建议专门建立一个精密铸造的社区,呵呵,我公司是做外贸的,经常接到精密铸造的产品,产品比较小,但是量蛮可观的,有这方面的老板请联系我,我的QQ:409743779

网友:
我们都是采用硅溶胶模壳,表面质量很好

网友:
不是有的人用两种复合型的做法吗?面层为硅溶胶,背层为水玻璃的.
不过高档的产品都用纯硅溶胶做.

网友:
纯硅溶胶的就好啊
水玻璃的表面精度都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