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圆,基圆,节圆有什么 区别

楼主(2008-10-23):
如题,请教各位

网友:
分度圆::d=mz
基圆:基圆是齿廓渐开线产生的基础,基圆内无渐开线。继而基圆的大小决定渐开线的形状。
节圆:是反映两齿轮,瞬时传动比的,两相互啮合的齿轮的节圆应该是两个相互纯滚动的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上路

网友:
来学习下,有些解释还真的都给老师了

网友:
斜齿轮d=m/cosβ.z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考题的意思啊

网友B:
基圆:就是生成渐开线的那个圆。通俗的讲,就是一根细线缠在基圆上,把这根线逐渐展开,其端点的轨迹形成该基圆的渐开线。
分度圆:一个虚拟的圆,它是端面模数与齿数的乘积。
节点:齿轮副中,两齿轮基圆的公切线与两齿轮中心连线的交点。
节圆:节点所在的半径称为节圆半径。

所以,单个齿轮没有节圆直径一说,只有两齿轮啮合,才会形成节点和节圆。在标准齿轮副传动和高变位齿轮副传动中,节圆跟分度圆相等。

网友(2009-03-17):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基圆的直径怎样确定呢?

网友:
基圆的直径=mzcosα
当安装正确时节圆等于分度圆

网友:
9# 子越他爸 谢谢,谢谢!

网友:
都忘了,再学习

网友(2009-11-23):
温故而知新。

网友(点评):
可以为师矣

网友:
基圆:就是生成渐开线的那个圆。通俗的讲,就是一根细线缠在基圆上,把这根线逐渐展开,其端点的轨迹形成该基圆的渐开线。
分度圆:一个虚拟的圆,它是端面模数与齿数的乘积。
节点:齿轮副中,两齿轮基圆的公切 ...
引用 网友B:

网友:
很基础的一些问题,来学习下

网友:
基础知识都忘记了,该补一补了!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2011-06-12):
受益匪浅。看了对期末考试有好处

网友(2012-08-20):
那位老师能帮忙解释一下:分度圆,基圆及节圆,各自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