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械设备循环润滑系统专用油的选择和应用

楼主(2008-10-23):
近年来,随着我国造纸工业的迅速发展,先后引进了国外的一些大型现代化造纸机、纸板机等整套设备,国产的造纸机械设备也向大幅宽、快速度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造纸业的装备水平,加快了我国造纸工业现代化的步伐;据不完全统计[1],我国幅宽4m以上的纸机已有近30台,车速在500-2000m/min不等。
   这些设备的使用工况较为苛刻,属于高速、重负荷、纸机干部温度较高,湿部与水接触,因此对润滑剂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据调查,目前造纸行业选用润滑剂的水平参差不齐,存在着选油质量偏高或偏低的现象,有的用进口油品,有的用齿轮油等代替,即使规格完全相同的设备其用油质量相差也很大。据对11家造纸厂的调查[2],使用油的种类最多为(油30种脂12种),最少的为(油10种脂6种),平均为(油17.5种,脂7.5种),机械设计部门没有统一的选油依据,当前造纸机械设备用油尚未形成系列。
   正确合理地选用润滑剂,有助于提高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延长系统和元件的使用寿命,提高设备的开工率,减少设备维修费、误工费,提高经济效益,据报道[3],国外现代化造纸厂因故停工一小时,直接经济损失在500-1000美元(不包括维修费)。本文将从造纸机械选择和应用润滑剂入手,进行探讨。
    1. 纸机循环系统专用清洗油和循环润滑油 1.1循环系统
   造纸机干部因作业运行时的温度较高,常采用以稀油站为中心的循环润滑系统,以压力将润滑油输送至各润滑点进行润滑和散热。在新型高速宽幅纸机上,湿段的主要轴承也用中心润滑站进行集中自动强制润滑,在这种系统中,造纸机的湿部和干部各设有中心润滑站,但统一地由自动控制系统进行管理操作。我国XHZ-6.3~XHZ125标准的稀油集中润滑装置的参数性能如表1[4]。表1 稀油润滑装置的参数性能参数性能 参数值润滑油40℃运动粘度,mm2/S32-460 润滑装置的公称压力/MPa 0.63 过滤精度/mm 0.08-0.12 冷却水温度/℃ <30 冷却水压力/ MPa<0.4 冷却器进油温度/℃ 50 油箱加热用蒸汽压力/ MPa 0.2-0.4 1.2专用清洗油
    润滑系统的清洗和净化是维修工作的关键环节,新设备的润滑系统中不可避免有外界杂质,已经运行的设备,由于润滑油的老化变质,生成油泥,此外还会有外界带入的杂质,需定期对系统清洗。 1.2.1专用清洗油的性能
    造纸机专用清洗油是采用优质矿物油加复合添加剂调配而成,具有优良的粘温性能、抗泡沫性和抗乳化性、抗氧、抗腐和防锈性能,其粘度牌号和主要性能指标如下表。 表2 造纸机专用清洗油粘度牌号和主要性能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实验方法 N32 N46 40℃运动粘度,mm2/S 28.8-35.2 41.4-50.6 GB/T265 粘度指数,≮95 GB/T2541 闪点(开口) ℃,≮ 200 GB/T 267 倾点℃, ≯ -9 GB/T 3535 抗泡性,≯75/0、75/0、75/0 GB/T 12579 铜片腐蚀,121℃,3h,≯ 2 GB/T 5096抗乳化性(40-40-0)min/82℃≯ 25 GB/T 7305 液相锈蚀试验(蒸馏水) 无锈 GB/T 11143旋转氧弹试验150℃,min,≮ 200 SH/T193 1.2.2清洗油的使用(1)在开始清洗前对润滑系统作全面的检查,要人工清除系统各环节所涂的防锈油(对新设备的循环润滑系统而言),所采用的擦布必须是不掉毛的,以免堵塞油路。 (2)为了不让清洗油将系统中的油污带入轴承,在轴承进油口上加以隔离。(3)按系统要求的容量加入清洗油。清洗油的粘度一般比选用的润滑油的粘度低,有利于净化。 (4)为了加强清洗效果,最好将循环的清洗油加热。(5)热清洗油在系统的循环时间可根据装置的大小而定,小装置一般为1-4小时,大装置要稍长。(6)清洗完成后,从系统中放出清洗油,人工清除落入油箱中的杂质。(7)对于大型的润滑系统,在清洗油放出之后,还需用规定的循环系统润滑油进行清洗,让其循环2小时,放出。因润滑油的粘度高于清洗油的粘度,故能将更重的杂质悬浮起来洗掉。 1.3循环系统专用润滑油针对造纸设备高速、重负荷、纸机干部温度较高、湿部与水接触的工况,应选用循环系统专用润滑油PMO(Paper Machine Oil)。1.3.1 PMO特点、 (1) 良好的粘温性,以确保工作温度变化较大的情况下,维持正常润滑; (2)良好的氧化安定性,以确保循环使用中减缓油品的变质速度,延长油品的使用寿命; (3) 良好的防锈性,以保证对润滑部件起到良好地防锈作用; (4)良好的抗泡性,使油品在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气泡易于消失,以确保正常供油及油膜形成; (5)良好地抗乳化性,使混入油中的水很快分离,以保证油品的使用性能; (6) 良好的过滤性能,防止过滤系统的堵塞; (7)良好的极压抗磨性能,以避免在重负荷下磨损和擦伤; (8) 良好的清净分散性,以防止积炭沉积。 1.3.2 PMO的粘度牌号和性能指标国内长城润滑油公司可提供PMO150、PMO220、PMO320。PMO的粘度牌号有150、220、320,其主要性能指标如下表。 表3造纸机循环系统专用油(PMO)主要性能指标 ISO粘度级别 150 220 320 实验方法 40℃运动粘度,mm2/S 135-165198-242 288-352 GB/T265 粘度指数,≮ 95 GB/T2541 闪点(开口) ℃,≮ 235 GB/T 267 倾点℃,≯ -6 GB/T 3535 铜片腐蚀,121℃,3h,≯ 1b GB/T 5096 抗乳化性(40-40-0)min/82℃≯ 20GB/T 7305 液相锈蚀试验(蒸馏水) 无锈 GB/T 11143 旋转氧弹试验150℃,min,≮ 300 SH/T193 TimkenOK值,Ibf,≮ 50 GB/T11144 1.3.3 PMO的应用 (1) 粘度的选择原则选择的油品粘度过大,增加内摩擦阻力,动力损失也增加,磨擦热增大,并加速油品的变质,超过一定温度后,加速疲劳;粘度过小,则润滑油膜薄而强度不够,增大磨擦和磨损,甚至会产生非流体润滑或干磨擦,从而损坏机械。一般是高速、低负荷时,选择低粘度油品;重负荷、低速时选择高粘度油品。 (2)油品性能监测油品在使用过程中,受热氧化、机械剪切等作用,以及磨损粉末、水分、灰尘等的混入而逐渐变坏,使粘度、酸值、含水量上升,产生油泥,颜色变深,必须定期进行监测,按规定及时更换。通常测试项目包括粘度、酸值、机械杂质和水分。更换指标如下表: 表4 油品更换指标(仅供参考) 项目 换油指标试验方法粘度变化率 ±15% GB/T265 酸值增加 1.0mgKOH/g GB/T4945 水分 0.5% GB/T 260 机械杂质0.5% GB/T 511 铜片腐蚀,121℃,3h,等于或大于 3b GB/T 5096 2.造纸机械循环系统专用油与其它油品的不同之处根据笔者走访造纸厂进行的用油调查情况显示,许多造纸厂未采用造纸机械循环系统专用油,而用其它油品代替,因而造成了润滑不良,设备润滑部件磨损,循环润滑系统因油泥而堵塞等。造纸机械循环润滑系统必须采用专用油,不能用其它油品代替。比如,常用的机械油只具有抗氧防锈的作用,并且其水平一般,不能满足造纸机械循环润滑系统对油品氧化安定性、极压抗磨性、抗乳化性能、过滤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不能用齿轮油代替造纸机循环系统专用油。造纸机循环润滑系统的使用工况有可能接触水,因此对油的破乳化性能要求更严格。另外,由于其是循环润滑系统,对油品的过滤性能要求更严格,要求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因此对氧化安定性要求更高。由于循环润滑系统要润滑的部件有的是铜材质,所以对铜腐的要求比齿轮油高。
    不能用液压油代替齿轮油。因为循环润滑系统除了润滑轴承外,还要润滑齿轮,因此在极压性能上要求比液压油更为严格。

网友:
车速300可用什么油。

网友:
非常同情楼主

楼主,可以去问问对方...到底怎么样....

私服3650 军事365 1818DJ站 包租婆海宁金桥房产

网友(2009-01-01):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

网友(2009-03-20):
应该应用价值工程进行系统分析。

网友:
我们那车速6百的,1000的,还有2 3百的,有一次润滑油手阀被关了,辊子都起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