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厚板1/2英寸折弯加工工厂

楼主(2008-10-23):
我司有一外贸项目,要求1/2英寸厚热板折弯90度,并且90度角度公差不到半度;寻在江浙附近有生产能力的工厂合作。

网友:
你为什么不说是多少毫米呢,我们可以加工6MM以内的板子,电话13586450317

网友:
一般的折弯机不行,精度不够,要是件少还好办,数量多的话,不是一批板子,回弹不一样,就非常不好干,板子的宽度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宽度不是很宽,也就100多MM;有意者可在贸易通中查看图纸;老外催着要报价;真是急死人了!

网友:
考虑用压力机折弯!
开折弯模,应该可以,模具先报10000元,加工费你酌情处理!

网友:
外贸的单,都有批量,一有批量,就很难处理,关键是回弹很难解决,你那个压力机一定要是数控的,换批料,重新设定,还有能根据压力反算反弹量,否则,只有赔钱,

网友:
用冲床油压机,把折弯的刀口做成可以调节的,每批的首件做好!注意材料的批号和材料纹理。解决回弹问题在折弯处加凸筋!

网友:
有不少高手,其实折弯用冲床开模加工,效率高,质量有保证,何乐不为!!!

网友:
主要是要保证楼主说的精度,没有精度就没有什么意义,只要一上批量,总的合格率马上就下降了,最终成本没法控制,这类东西我玩过,不是很好解决,表面上看非常简单,但成批的精度难以保证,

还有做外贸的精密铸件,一上批量,表面气孔的问题一下就出来了,非常难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赞一个, 蛤蟆前辈说的不错; 事实上这个项目的情况;向大家报告一下;
就同蛤蟆前辈所说; 打样是没有问题; 一次性OK , 现在在生产大货, 工厂采用的方式是加强检验, 用检具每个检验并分类, 再进行校正. 生产成本高了一点;但总体效果还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看来你也是做工厂的;如有兴趣,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工厂. 发邮件到liyi.huamei@vip.163.com; 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

网友(2008-11-22):
要保证达到这个精度
首先要确保材料的质量
其次是加工设备的加工精度的稳定
为了确保产品绝对符合客户的要求
建议实行每件必检
对于角度超差的,按照不同情况实行复折,或者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