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压力调不到很小---请教

楼主(2008-10-23):
系统压力可以调到0,其中的一组(叠加法)现在要调到0.8,但是只能调到1.9,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决?
阀型号:Y-FA60-A/O
请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
没太明白,你的溢流阀控制整个系统压力,怎么又是其中一组阀?
只考虑1.9到0.8问题,可将调压弹簧更换软一点的.

网友:
我认为先将你的系统压力降到0在降你要调节的溢流阀调到没有压力状态“溢流阀调节螺栓放松状态”,调好后,将系统压力调好在调你要条的压力。如还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更换更换调节弹簧或更换新的溢流阀。

网友:
如果回油系统部分背压高的话,也会调不到0.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指导。补充如下:
1.我的系统中,其中一路(滑台),既要有快进、又要有工进,还要有两个压力。我的设计是:快进时用系统压力4.0(速度快),工进小压力(0.8),工进到位要换成另一个压力(1.2)。
2.我曾经试过把阀芯撤掉,就是想看一下弹簧的问题,但是压力还是下不来。
3.关于回油背压方面,我试过在底板块上另外增加一个回油孔,直接回邮箱,还是不行。
4.“3楼钢铁机械”大侠的提示有新意,可以试试看。但是我想,如果行,是不是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调啊?
再次感谢!
希望得到更多指教,也有利于共同提高。

网友(点评):
改变压力怎么能改变速度呢??速度是要改变流量的!

楼主:
看来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哦,没有高人更深入指导了!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溢流阀是直动式还是先导式。
就直动式来说,由于液动力和弹簧预压缩得存在,要溢流阀达到额定流量就有一个开启压力的问题,所以它的流量曲线前段有死区。这个可以通过样本查到。
先导式的就要考虑一下先导阀的开启压力,其实和直动式差不多,只是里面多个液阻,这个也可以从样本上查到。
如果样本参数不允许你调到0.8,就改重新选择合适的阀。

网友:
用不同并联支路的切换可实现,不明白你系统设计为什么速度和压力两个不相关的参数要求匹配.

网友:
磨短弹簧就可以了

看了楼主的操作过程,肯定是弹簧预压缩量作怪。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指导。都有道理!
回8楼:不是设计这样,可能是我问的不清楚。

网友:
看一下该阀的最低压力-流量曲线,一般来说同一种型号的溢流阀,通过的流量越小,最低调定压力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