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上旋转接头---请教

楼主(2008-10-23):
看旋转接头很久了,但是不明白具体工况,在机床上钻孔,旋转接头连接主轴,客户这么说的
有没有什么实物图,真想看看

网友:
应该是旋转通吧

网友:
滚动体加旋转密封就是旋转管接头。

网友:
旋转管接头有标准产品

网友(2008-11-22):
机床用旋转接头

不同的机床有不同的旋转接头,深孔钻用1101系列,1279系列(脱开型),加工中心用1109系列,主要根据主轴转速和压力及介质选型,你们的机床是哪类机床?我们有多种型号的美国DEUBLIN精密旋转接头,在深孔钻,加工中心,专用机床的行业成熟配套的经验.今扬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李友兵13802736861

网友(2010-11-25):
我来传张图片,这个比较清楚。

我是做意大利Rotoflux旋转接头的,欢迎联系!

网友:
下面这个是我们的产品:

ROTOFLUX-机床-CNC综合加工中心机高速主轴用旋转接头

此系列的旋转接头适用于冷却机床的转轴。凭借其极为特殊的设计,使得安装空间保持在最低需要的程度。如需订购,请与我方联系。
适用介质:冷却液、空气

接口尺寸:1/8" 至 3/8"

工作压力、工作温度及转速:
-介质为冷却液
30 bar (435 PSI),90°C (195°F),3000至30000 (RPM)
100 bar (1450 PSI),90°C (195°F),3000至30000 (RPM)
-介质为空气
10 bar (145 PSI),90°C (195°F),依据使用情况而定
-干运转
依据使用情况而定

网友:
我们公司用美国杜布林的旋转接头

网友:
哇  商家好多 看得眼花缭乱的

网友(2012-05-10):
主轴接内冷 或者吹起用的

网友(2013-02-05):
对,非常正确!
以后的发展趋势,转速越来要求越高,而且加工深孔件必须要有内冷才可以!

网友A:
请教楼上15MPA环境的应用是否有合适的型号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上15MPA环境的应用是否有合适的型号推荐

您好,15mpa的旋转接头很多!
请联系我,电话:13811782875
QQ:39409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