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能铣齿轮吗---请教

楼主(2008-10-23):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最近做了一个东西,需要一些比较小的齿轮,模数在20以下,但是在市面上没有这样的齿轮卖,于是想自己在学校的实习工厂加工,请问数控铣床能铣这样的齿轮吗?具体程序有那位大侠知道编的?

网友:
要求不高的上快走丝,比铣床方便多。
铣床你又没有专用铣刀,不可能为你,他们直接买个给你去用吧
需要分度装置。
编程看你分度是手动和自动来定
感觉没有必要去
浪费铣床

网友:
如果不是很大的齿轮,用线切割是个好办法,用慢走丝太贵!用快走丝机,又便宜又快!只是粗糙度差点!

楼主:
考虑过线切割,但是为了减轻作品的质量,我决定采用尼龙棒的,所以线切割就不合适了,
难道一般的铣刀是不能铣齿轮的吗?数控的也需要特殊的铣刀呀?
学校的铣床也是给我们学生实习用的,不用就浪费了,放在那也是放着

网友:
用数控铣的话也要使用专用的齿轮铣刀!在加上个分度头!如果你们学校的数控有四轴,或四轴以上就简单了!  建议楼主用线切割,材料用铝,想减轻重量的话,把里面掏空.(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

网友A:
20的模数的齿轮还小??如果是直齿轮,用分度盘+指铣刀,只要机床加工范围够大,就算是普通的立铣床也可以加工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的模数的齿轮还小??如果是直齿轮,用分度盘+指铣刀,只要机床加工范围够大,就算是普通的立铣床也可以加工出来啊。

不好意思呀,多多打了一个0,模数是2的

楼主:
靠不能编辑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