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1和M30.71应该都是普通螺纹呀,后面螺距怎么标法不一样?

楼主(2008-10-23):
M31-0.75-6H-LH-30
M30.71-24
0.75为螺距
前者LH是否为左旋螺纹,右旋一般不标出来,还是没有?
30为旋合长度吗
后者的24是什么意思,英制吗?
M31和M30.71应该都是普通螺纹呀,后面螺距怎么标法不一样?

网友:
从咱们国家的国家标准上来看,第一个螺距是0.75,是细牙螺纹。第二个应该是粗牙螺纹,螺距似乎应该是3.5。粗牙螺纹的螺距可以不进行标注。LH是左旋,右旋不用标注。30和24应该都是旋合长度。

楼主:
后者的螺距我测了一下,应该是1.05,24应该不是旋合长度。

网友:
24应该是每英寸24牙,1.05就差不多。
为什么大径会是30.71不懂。
这后面一个M30.71-24的标注就应该有问题。

网友:
那只能说这个螺纹标准有问题。哈哈

网友:
那只能说这个螺纹标注有问题。哈哈

楼主:
这是我们自己定做的一个?我们定做过别的象M30.55    M30.71只是后面的24TIP不会理解!

网友:
我知道TPI,24TPI的意思是24牙每英寸,24 thread per inch.

楼主:
只了,谢谢各位,多多指教哦

网友:
我猜测这是非标零件。具体的需要找相关人员问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