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杆泵空压机电机常过载停机----请教

楼主(2008-10-23):
使用五年,双螺杆泵空压机常过载停机,电机发热停机,不知道有哪些原因?

网友(2008-11-23):
我觉得先排除是不是电动机以及电控元件是否所有问题,测试正常工作时的电流(最好用两块钳形万用表测量)看一看是否真的过流。如过不时过流电流显示正常那就时热继电器(或CT)有问题,如果过流就将电动机与机头分离开,看一看电动机的空载电流确认一下电动机的状态;驱动部分正常就确认传动部分(皮带传动、齿轮传动)确认传动部分没有卡的情况,一般过载原因就时机械部分出现了额外的阻力,应该伴随着一些噪声的增加和温度的增加,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由于设备老化加之设备厂家在设备选型时电动机的容量选择比较牵强,还有整个机组的散热不好造成的电动机温度过高导致过载。

网友(2009-05-28):
油气分离器的滤芯、空气过滤器的滤芯是否堵塞严重,油品是否按期更换,工作空间是否易于散热。

网友:
工作空间是否易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