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氧化与磷化的区别

楼主(2008-10-23):
请教各位大侠:氧化与磷化的区别。谢谢!

网友:
氧化是化学反应,磷化是一种前处理,工件外面度一种保护膜

网友:
磷化:是指在加工完后的工艺,要再作化学加工的一项制成名称。
氧化:是指全成的工艺在放置一段时间后,材料表面产生的变化。

之前我也在搜集这方面的资讯,所以上传WORD档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明白了,目前有好的防腐技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