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CAD里面的一些工具给调出来???

楼主(2008-10-23):
怎么样把CAD里面的一些工具给调出来???比如标注工具栏.

楼主:
还有怎么背景改为白色

网友:
1.显示工具栏
在现有的工具栏中,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勾选需要的工具栏即可~~

2.背景改为白色
工具---选项---显示,如图选择白色~~

网友(2009-08-08):
其实你只要多用CAD里面的一些功能就会慢慢了解的

网友:
OP 选项里的 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