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个微型CNC铣床,全部配件在哪有卖?---求助

楼主(2008-10-23):
工作台大约在600*450左右 的
用滚珠丝杆,那配套电机哪儿有卖,XYZ选择什么牌呢
主轴电机在100-50000转是最好,不能够少于2万转的
机床框架,采用龙门式的,
3轴带旋转轴,且实现4联动,
3个电机选择多大呢,哪个拍牌子的好呢
如果有产品的厂家,推荐下,价格要写出来

我主要是自己用来玩的,自己搞软件测试玩的
贵就算了

有便宜的推荐几个,或者有配件的,给我DIY下
配套的伺服系统最好是国产的。高精度的0.01-0.001,推荐是0.001

有知道给我联系。
0203cj@gmail.com

广告的不要乱发我啊

网友:
好像是有点贵啊,

网友:
想法不错,不过用来玩好象有些奢侈了

网友:
等你整好了,绝对比买一台现成的贵N倍
一个是,你没事找事,故意发此类帖子找抽,
一类就是你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还有,时间也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L还是不够专业 是想玩别这么玩啊

网友:
好想法,好有钱,好本事!

网友:
楼主也不列个list,不然怎么玩啊

网友:
参考一下雕刻机的制作吧,投入应该不小,玩得有点贵哦。

网友:
我的工程就搁浅了。。。。主要原因:加工能力不足
喜欢的话可以转让给你
呵呵

网友:
2万转主轴。。。。准备20万买个电主轴再考虑吧

网友:
说出来别生气:LZ不象是搞此类设计的,对雕刻机的行情不太了解:
“用滚珠丝杆,那配套电机哪儿有卖,XYZ选择什么牌呢”:你丝杆及其相关的零件结构图如何出呢?
“主轴电机在100-50000转是最好,不能够少于2万转的”:一般电主轴都有啊,国产很便宜
“机床框架,采用龙门式的”:到雕刻机厂去卖台光机就行了
“3轴带旋转轴,且实现4联动,”:第四轴你自己做呢?还是卖现成的呢?卖现成的又要上万哦
这么多的问题,如果在珠三角的价格,至少18万(别忘了你还是4轴联动),楼主还要不要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