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包装加工设备叫什么名称?塑料和硬纸是怎么粘合的?---请教

楼主(2008-10-24):
请问一下,这包装加工设备叫什么名称?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塑料与硬纸是怎样粘合在一起的?这种包装的粘合能否自己加工呢?

网友:
好象叫吸塑包装机,热吸塑包装好象不用胶就可

网友(2008-11-27):
好象是压合的,不是吸塑包装,我不是专家,只是个人想法,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是吸塑包装机啊,我们就是生产这个机器的啊

网友(2009-02-12):
没错,就是吸塑包装,是压合的,

网友:
是吸塑后压合

网友:
吸塑后压合

网友(2009-03-23):
高周波或者热合

网友(2010-01-11):
这个叫高周波热合机,先把吸塑吸好了的 然后把纸板盖上 然后用高周波和压力热合起来的 我们厂就大量生产这种机器

网友:
塑料吸塑,压和为超声波压和

网友(2015-07-30):
有没有设备照片啊

网友:
我们就是生产这个机器的啊

网友:
拿点威望,,,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