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锻造时钢锭为什么会出现纵向和横向裂纹?---请教

楼主(2008-10-24):
最近,我厂生产了一批材质30Cr1Mo1V:,钢锭重60T左右的转子。在锻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纹。在镦粗压实时,特别是在离冒口端300mm左右有一圈很深的裂纹,在钢锭锭身中部小裂纹比较多;有个别底部(水口端)出现纵向裂纹,这现象在最后成形时裂纹扩展很快。
  还有70Cr3Mo支撑辊也一样,不过没纵向裂纹。

 注:锻造温度在800°~1250°之间,第一火压把,倒棱时最高温度:1200°;最后一火由于没锻比,最高温度为1200°。 钢锭利用率55%左右.

希望各大侠指点.在此谢谢!

网友:
这些裂纹有些和原始钢坯有关,特别是钢坯内部的非金属夹杂有关,有些裂纹和钢坯状态时的冷却速度有关,有如下建议,看看钢坯的铝盐和硫化物的含量有多大,
再者假如能提供完整的冶炼工艺,包括冶炼的方式和时间、锭性和初期热处理方式等,可以帮你具体分析一下,没有特别具体的数据,只能泛泛说说,现在的许多问题都是这样,没有具体数据,很难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