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车床是液压式30的为啥不会运转?---请教

楼主(2008-10-24):
一台车床是液压式30的为啥不会运转?点击好好的,就是开动离合器的时候就是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否油箱里的油不够或是压力不到0.4MPA.

楼主:
根本就没有压力

楼主:
有没有懂的人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看看齿轮泵坏了没?或是分油器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