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不能回参考点都有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24):
最近我们厂的
数控机床不能回参考点都有什么原因?
希望大家告诉我点原因和有效的解决的办法!!!
谢谢大家拉!!!

网友:
看看回参考点的机床参数
是不是和机床出厂时的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限位开关有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行程开关!

网友:
回零点过程有两个信号要成立,一是轴的减速信号,二是编码器的一转转信号(或回零点行程开关),检查这两个信号,还有与回零相关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不同的数控系统,参数号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