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米立车,花盘抖动无法运转---请教

楼主(2008-10-24):
求助:
我公司的一台10米立车在分度圆C轴一运行时就出现花盘发抖无法运转。以前靠减小齿轮的间隙进行调整,刚开始还有点成效,但保持的时间不长。一般分度圆C轴不用了, 进行主轴切削 ,运行一段时间回C轴就又出现花盘抖动。不知道除了齿轮的间隙导致花盘抖动不能运行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花盘抖动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什么驱动的呀。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缺相,或是尤如液压系统出现爬行是的阻力或驱动力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缺相可以排除的,只要把花盘的倍率打到4%以下 几乎发生的概率很小 就是倍率一上去,就开始发抖,今天又挑了一天的间隙还没好,而且发生过一开油泵还没按C轴点动C+ C-按钮花盘就抖动,假如在继续将花盘C轴齿轮间隙调小将会出现C轴拖不开了,也就无法换档位,只能将C轴间隙调大-----西门子电机驱动   对了今天在点动时还出现"C轴无使能"  复位后这报警就没了

网友:
1.10米立车---重型机床---工作台有静压
2.分度圆C轴---有装钻铣功能
3.减小分度用齿轮的间隙无抖动---减小抖动幅度
结论:⑴工作台爬行
      ⑵工作台导轨可能有研伤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没有?怎无回应?

楼主(2008-11-23):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近几天在处理其他问题,搞的没时间上这网站看贴
那问题怎么说呢,还是老问题,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将间隙调到了最小,斗动没出现了,就是要在脱离C轴时靠我们人员在C轴齿轮上用力敲击被动的将其脱档脱下来,问题还在继续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在1个半月之前我们出现过在测该车床工件时候X方向工件的直径假如为1000MM 当花盘转过90度后测其刚才测的两点位置的直径就变了,直径就变大了50多丝,后来厂家将花盘吊起,对花盘进行抛光打磨,才1个半月,应该不会出现研磨现象吧,工作台爬行到没有去检查,就是当我们人工用外力脱离C轴后花盘就会转动点距离,大概有7度左右,下面的C轴齿轮转了好多
最近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横梁上升不了,上升到某一高度自然停止,在重新安上升按钮电机就发出成闷的声音,调整立柱的垂直度没影响,电气方面电工说OK的,卡紧装置已经是很松了,

网友:
检查丝杠螺母间隙和配种油缸,或者丝杠保险螺母出问题。是武重威泰立车吗?

楼主:
齐齐哈儿一厂的

网友:
我怎么收藏不了此文啊?

楼主:
那个衡梁问题解决了,在上升的丝杠上面两个涡轮此轮箱发生了移位,把正,解决了 ,至于C轴,只是要了人工的方法,将间隙调紧,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生花盘抖动,只是每次C轴脱档换1档和2档时采用人工方法,将花盘转到莫个分度范围内,用铜棒敲打C轴连接的此轮将它脱离,经过了N次的敲打,感觉现在比刚才所花的力气小了很多,看来不用多久就可以轻松的敲击就自动下C轴了。

网友:
不是威泰的就好,是威泰的就太不好
齐一的怎会出这问题?一个是设计问题,一个是装配问题。

网友:
8楼的,武重威泰立车不可能是这种熊样的

楼主:
真是他吗的汗死了,才10天 我操,横梁又不行了,电机又开始蒙住了升不了了

网友:
10米立车不是谁都能搞的,武重用的静压丝杆。
不过,张耀欣的部下也有强兵,把5轴轴承装破了。
顺便说一下,这次到过辽宁的庄河,100多家做立车的厂停了,还有100多家在生产。
按东北人说的能转圈就行

楼主(2009-01-05):
呵呵,能转就行。。。问题是转的不是很好啊,现在观察了以下脱离和连接C轴的那个连接齿轮表面都有严重的刮横了,都不敢在用外力人工去脱离C轴了,要知道现在一掉C轴那就上不去了,报警一直处在“主轴位置不正确无法切削或铣削”拖挡不好拖挡,挂上档也不好挂上,真是骑虎难下啊,真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卡在那了,不能用了,真是糟糕透了

网友B:
坏了才好,我们干机床的才有活干。
要修通知一声,我们来投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才好,我们干机床的才有活干。
要修通知一声,我们来投标。

 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啊

网友(2009-04-09):
修了一台德国的立车,车控铣,有C轴,也是花盘有抖动,三天搞定。

网友(2009-10-05):
呵呵 还真有看眼儿不怕乱子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