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气液增力缸的资料,帮忙提供一下?

楼主(2008-10-24):
谁有气液增力缸的资料,帮忙提供一下?越详细越好,加工制造,应用等等。谢谢各位!

网友:
你需要哪方面的啊?我这专业生产气液增力缸及其冲压设备

网友:
气液增力缸的资料

气液增力缸由工作缸、恒压储油腔、气液增压器三部分有机结合为一体。巧妙的设计保证了液压油与压缩空气的严格隔离,工作缸活塞杆接触工件后自动启动力行程,充分保护了与活塞杆连接的施力部分,恒压储油系统避免了安装限制,可以360度任意角度、位置安装。
气液增力缸是一个完整的驱动系统,它所具有的三种不同的结构形式以及适用于不同场合的配件使应用于很广的领域。
气液增力缸先由大面积活塞端的低气压产生小面积柱塞端的高液压,高液压直接作用在双支承工作缸活塞杆的大面积柱塞端,然后将力直接传递给与工作缸活塞杆另一端通过螺纹相连的施力部分。
     ●最大6Kg压缩空气驱动,即可达到1吨-240吨冲压力,无需液压系统。
    ●三阶段工作过程
        a气动的快进行程 工作缸活塞杆驱动施力部分快速小力接触工件
        b气液增力缸的力行程 在总行程范围内任一位置,施力部分一接触工件,即自动启动力行程,进行全力冲压。
         c气动的返回行程。
    ●三阶段工作行程的速度及增力的大小与行程在规定范围内均可无级调节并可PLC控制。
    ●控制简单、可靠 如同控制一个普通气缸一样,由一个二位五通阀即可实现全部控制,如用行程开关控制力行程及快进行程或以不 同的压力控制力行程等均可实现。
    ●工作过程中自动启动力行程极大的保证了工作过程无冲击振动、噪音极低,有效的提高了工件加工质量及施力部分整体寿命。
    ●与同吨位气缸或液压系统或其他机构相比,能耗极低,动作频次高。部分型号可至125次/分,特别制作可达550次/分。
     ●全部进口的优质密封圈允许使用无润滑压缩空气,巧妙的设计结构完全阻止了压缩空气进入油腔内。
    ●每只增力缸均设有一个高压测量接口以便于如下操作: a.接压力表。 b.接压力继电器以设置不受压缩空气影响的增压力,达到预设压力后自动返程。 c.实现用户需要的其他功能。
     ●通过施力部分与工件接触后才启动的力行程可以进行精压、冲裁、拉伸成型、压装等多种冲压加工。
●维修与保养 维修时气液增力缸极容易更换,优质进口密封件磨损极低,如密封件损坏可依据装配图在一小时内更换完毕。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力缸集气动与液压技术优点于一体,纯气动工作,无需液压站、油马达等液压系统中不可缺少装置。它不仅克服了气动压力低及液压易漏油的缺点,而且还具有气动与液压两者的优点,输出力大、能耗低、工作效率高、耐磨损、低噪声、无油污染。
增力缸有直压式及预压式两种,直压式增力缸只有压力行程,行程较短;而预压式增力缸则有预压行程和增压行程,一般行程较长。工作中预压行程是使模具小力快速驱近工件,增压行程是使模具高力低速地压制工件,在总行程范围内任一位置模具一接触到工件,即可自动转为力行程,更换模具或加工不同高度的工件,不需对设备进行调整。这一特点的软到位和自适应技术能有效地延长模具寿命,提高加工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