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干燥部循环润滑专用油,车速300可用什么型号的油?

楼主(2008-10-24):
循环润滑专用油,请教:
造纸机干燥部循环润滑专用油,车速300可用什么型号的油?

谢谢!

网友:
用BP HTX或TOTAL  MISOLA系列都可以。

网友:
壳牌 Delima S 润滑油-专门为纸机润滑调制的

网友:
请提供纸机具体工况如车速、幅宽、生产纸张类型等。关于纸机干部润滑油的选择一般设备制造商都会对黏度级别进行推荐,例如220#的纸机循环油。各大品牌也都有各自产品,请谨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