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线问题

楼主(2008-10-25):
我打印了一张CAD图纸,发现相同的线型打印出来后颜色深浅不一样.我感觉是线重了.打开图一看,果然是线重复了.而且重复的线段还挺多,我想请教各位大侠:是否有一个命令或简单的办法能消除重复的线段.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有啊我有个软件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可是软件太大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非常感谢无锡锡通大侠,能介绍一下您的软件吗?能从网上下载吗?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燕修秀工具”咱社区有吗?是CAD的外挂软件吗?

网友:
谢谢独行大侠!
文件能够正常解压、安装,没有发现病毒。谢谢!

楼主:
首先感谢独行大侠.下载安装后画图界面与原来的一样,是不是要输入命令才能使用.

楼主:
谢谢暗夜独行大侠,我一定再按照您说方法试一次,我想肯定能行。

网友:
曾看到过这样一个信息,对于工程图纸打印机,在选择单色打印时,打印机能识别重复线条而选择只打印最粗的线条的。其他的打印机是否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2008-12-07):
在 AutoCAD 2004 版本中可以键入 OVERKILL  命令来消除。

网友:
觉得同线形的重线对打印深浅没有影响,有影响的是颜色。把打印样式表设成monochrome.ctb即可。

网友(2009-04-09):
回复 网友B:
哇!谢谢啦,又学一招